PCB添加测试点疑问

楼主(2020-03-12):
各位大佬大家好,
1:问一下PCB自动添加测试点怎么操作?我现在是自己手动添加的,比较繁琐,
2:如图所示,我记得可以进去atuo assign 内查看测试点的覆盖率,请问我现在软件呈现灰色的,意思就是不能进入auto assign ,请问又可能是什么原因,大佬可以告知下可能的原因,我试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自动添加需要设置添加的数量,选择要添加的网络,选择测试点的类型,添加的元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添加需要设置添加的数量,选择要添加的网络,选择测试点的类型,添加的元素等。

    老大你好,请问下,能否帮忙猜测下我的auto assign 为什么当前显示的是灰色的,我这边暂时进入不了这个功能。

楼主:
    已解决,是软件版本的问题,换成201版本,就可以使用auto assign 了,里面可以查看测试点数量,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