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下载的美光DDR4的几个型号怎么里面只有3200的模型?

楼主(2020-03-12):
    没有1600 或者其他模型的吗?或者是哪些型号才有完整的呢 还是说3200的其实也覆盖了低的?

    像压缩包里面的ondie_decoupling_alldq.ckt与ondie_decoupling_perdq.ckt 这些文件在仿真中应该如何使用?

    像仿真的工具里面好像也没有ckt文件的导入方式吧?

    DDR4的DM信号,如果DM_DBI在读操作的时候 好像有些选择的时候下拉选择中没有DM_ODT40_3200,只有DM_ODTOFF_3200,与ODT的

楼主:
    HyperLynx]里面是不是没有ckt的选择?
[HyperLynx] 仿真DDR4的时候会自动实现DBI的控制吧?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要修改ibis文件,把ckt编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要修改ibis文件,把ckt编进去。

应该如何编辑?
    ckt是不是只有存储器作为tx才使用?

网友:
    楼主在哪下的毛线哦

网友:
    ckt是在做spice 仿真的时候用的

网友:
    The *_3200 models are valid for 1600 to 3200 Mbps speed grades.

网友(2020-04-23):
引用 楼主:
HyperLynx]里面是不是没有ckt的选择?
[HyperLynx] 仿真DDR4的时候会自动实现DBI的控制吧?

    需要勾选才能DBI

网友:
    检查下模型,模型可能需要手动修改

网友(2022-07-21):
    在哪里下载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