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导入到线路图时,报错了!求解

楼主(2020-03-12):
电路图DRC正常,然后导入到线路图时,报错了!求解啊

网友A:
点击执行试试,这里报错不一定真的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执行试试,这里报错不一定真的错

请问下他报错那里是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他报错那里是指的什么意思?

楼主在原理图里设置了几个差分对,每个差分对都有两个网络,但是在导入PCB前,PCB里是没有这些网络的,
所以软件告诉我们它没办法来分配差分对。

但是点击执行后,
随着前面步骤的完成,PCB中就有这些网络了,
就可以完成差分对的分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原理图里设置了几个差分对,每个差分对都有两个网络,但是在导入PCB前,PCB里是没有这些网络的,
 ...

EDA软件背后逻辑研究这么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