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用了PCB DB DOCTOR 17.4,Allegro PCB Designer 17.4也不能打开旧版本.brd文件

楼主(2020-03-12):
背景:需要重新学习allegro,下载安装了吴川斌版本的Allegro 17.4,教材用广为流传的于博士教材

电脑A,安装Allegro 17.4后用 DB DOCTOR 17.4 能升级于博士教材中旧版本的brd文件。
电脑B,同样方法安装后,不能用DB DOCTOR 17.4 升级教材中旧版本的brd文件。出现warnings,log如下图2
            用PCB Designer 打不开,画面如下图3

哪怕COPY 电脑A中升级成功的brd 文件到B电脑,也一样打不开和图3一样显示

哪位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请指导,谢谢

图2,LOG如下: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1:31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5:39 2020                      )
(                                                                     )
(---------------------------------------------------------------------)

Regenerating DRC
riginal DRC errors:   0
  Updated DRC errors:    0
RC elapsed time:      00:00:01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75        after update: 75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   after update: 2

Saved drawing D:/PCB工程文件/Minisystem/DSPsystem.brd.

<<< Design Uprev Warnings >>>

Wed Mar 11 23:25:39 2020                Page     1

PeRForming DRC...
No DRC errors detect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7:18 2020                      )
(                                                                     )
(---------------------------------------------------------------------)

Regenerating DRC
  Original DRC errors:   0
  Updated DRC errors:    0
  DRC elapsed time:      00:00:01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75        after update: 75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   after update: 2

Saved drawing D:/PCB工程文件/Minisystem/DSPsystem.brd.

<<< Design Uprev Warnings >>>

Wed Mar 11 23:27:18 2020                Page     1

Performing DRC...
No DRC errors detect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39:13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08:49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09:23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10:14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图3,PCB Designer 打开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路径中的中文字符去掉呢

网友B:
    不要用中文的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中文的文件夹

    回去试试先,在用A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中的中文字符去掉呢

    回家试试先,在用A电脑,之前好像试过,好像也一样,

网友:
    可能文件已经损坏了

楼主:
改了路径可以了
但是还是有警告
有点不明白

    不管那么多了,重新学习下先
    多谢各位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1:31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5:39 2020                      )
(                                                                     )
    (---------------------------------------------------------------------)

Regenerating DRC
riginal DRC errors:   0
pdated DRC errors:    0
      DRC elapsed time:      00:00:01

    0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75        after update: 75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   after update: 2

    Saved drawing D:/PCB工程文件/Minisystem/DSPsystem.brd.

    <<< Design Uprev Warnings >>>

    Wed Mar 11 23:25:39 2020                Page     1

Performing DRC...
    No DRC errors detect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27:18 2020                      )
(                                                                     )
(---------------------------------------------------------------------)

    Regenerating DRC
      Original DRC errors:   0
      Updated DRC errors:    0
RC elapsed time:      00:00:01

    0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Number of Xnets before update: 75        after update: 75
Number of Diff Pairs before update: 2   after update: 2

Saved drawing D:/PCB工程文件/Minisystem/DSPsystem.brd.

    <<< Design Uprev Warnings >>>

    Wed Mar 11 23:27:18 2020                Page     1

Performing DRC...
    No DRC errors detect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Wed Mar 11 23:39:13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08:49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09:23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10:14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Thu Mar 12 22:16:07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
    (                                                                     )
(    DBDOCTOR                                                         )
(                                                                     )
(    Drawing          : DSPsystem.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7.4P001                                      )
    (    Date/Time        : Sat Mar 14 09:23:30 2020                      )
(                                                                     )
(---------------------------------------------------------------------)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regenerate DRC errs.

arnings, 0 errors detected, 0 errors  fixed.

网友C: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

    换了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一台电脑

是的,换电脑,还降级了版本用16.6

    其实和路径有关,不能包含中文

网友(2023-03-12):
    我和用的软件和文件是一样的,但是我无法打开:PCB DB Doctor 17.4,请问下,你知道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