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客户端

楼主(2020-03-13):
    一、概述
    二、ROSCPP客户端

    一、概述
    • roscpp:ROS中的C++客户端库,执行效率高,在ROS中使用最广泛。
    • rospy:ROS中的python客户端库,使得ROS可以享有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所带来的便利。rospy注重开发效率而不是运行效率,master,roslaunch和很多工具都是采用rospy开发的。
    • roslisp:用于LISP的客户端库,它目前用于开发规划库。
    • 其他实验库:rosjava,roslua

    二、ROSCPP客户端
    • 简单的主题发布者和主题订阅者:
    编写主题发布者节点需要:
    • 初始化ROS系统
    • 广播消息:在foo主题上发布Foo_type_msg类型的消息
    • 已指定频率发布消息到foo主题

    编写主题订阅者需要:
    • 初始化ROS
    • 从foo主题订阅消息
    • Spin,然后等待消息到达
    • 当消息到达时,Msg_Callback()函数被调用

    简单的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 服务器端
    • 客户端
    • 如何使用参数
    提取参数
            bool getParam(const std::string &key,parameter_type &output_value) const
            parameter_type param(const std::string& param_name, parameter_type& default_val)
    设置参数
            void setParam(const std::string& key, parameter_type& v) const
    删除参数
            bool deleteParam(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检查存在性
             bool hasParam(const std::string& key) const

    总体框架和顺序
    • CMakeLists.txt文件必须符合以下格式和顺序,否则将不能正确编译
    • Required CMake Version (cmake_minimum_required)
    • Package Name (project())
    • Find other CMake/Catkin packages needed for build (find_package())
    • Message/Service/Action Generators (add_message_files(), add_service_files(), add_action_files())
    • Invoke message/service/action generation (generate_messages())
    • Specify package build info export (catkin_package())
    • Libraries/Executables to build (add_library()/add_executable()/target_link_libraries())
    • Tests to build (catkin_add_gtest())
    • Install rules (install())

    • cmake_minimum_required
    每个catkin CMakeLists.txt文件必须指定CMake的版本,Catkin需要版本 2.8.3或更高
    • project()
    • project()是由CMake工程函数指定的软件包名称,在以后的 CMake脚本中可以使用随时变量 ${PROJECT_NAME}
    • find_package()
       使用find_package编译时我们需要指定依赖哪个CMake软件包,通常需要至少一个catkin依赖项,如果还依赖其他的软件包,他们会自动转化为CMake的组件。例如find_package(catkin REQUIRED) find_package(nodelet REQUIRED) 也可写成简易形式  find_package(catkin REQUIRED COMPONENTS nodelet)如果使用find_package(nodelet)意味着nodelet paths, libraries 等都不会添加到catkin_ variables.
    如果使用C++和Boost,需要调用Boost上的find_package()来指定使用的Boost的库,例如使用Boost threads find_package(Boost REQUIRED COMPONENTS thread)
    • catkin_package()
      指定catkin信息给编译系统生成pkg-config和CMake文件
    这个函数必须在调用add_library()或 add_executable()之前调用,这个函数有五个可选参数:
            INCLUDE_DIRS - The exported include paths (i.e. cflags) for the package
            LIBRARIES - The exported libraries from the project
            CATKIN_DEPENDS - Other catkin projects that this project depends on
            DEPENDS - Non-catkin CMake projects that this project depends on
            CFG_EXTRAS - Additional configuration options

    例如:
    • catkin_package(
       INCLUDE_DIRS include
       LIBRARIES ${PROJECT_NAME}
       CATKIN_DEPENDS roscpp nodelet
       DEPENDS eigen opencv)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folder "include" within the package folder is where exported headers go. The CMake environment variable ${PROJECT_NAME} evaluates to whatever you passed to the project() function earlier, in this case it will be "robot_brain". "roscpp" + "nodelet" are packages that need to be present to build/run this package, and "eigen" + "opencv" are system dependencies that need to be present to build/run this package.
    • add_library()
    add_library()函数指定编译需要添加的库,默认情况下,catkin编译共享的库
    add_library(${PROJECT_NAME} ${${PROJECT_NAME}_SRCS})
    • add_executable()
    指定一个必须编译的可执行目标,必须使用add_executable() 例如
    • add_executable(myProgram src/main.cpp src/some_file.cpp src/another_file.cpp)
    这会从从src/main.cpp, src/some_file.cpp and src/another_file.cpp3个文件中编译一个为myProgram的目标可行文件
    • target_link_libraries()
    指定可执行目标链接的库,这通常在add_executable()之后调用。语法:
    • target_link_libraries(<executableTargetName>, <lib1>, <lib2>, ... <libN>)
    例如:        add_executable(foo src/foo.cpp)
            add_library(moo src/moo.cpp)
            target_link_libraries(foo moo)  -- This links foo against libmoo.so

    • catkin_add_gtest()
      处理gtest-based unit tests 的函数,例如:
    catkin_add_gtest(myUnitTest test/utest.cpp)
    • install()
      编译后,目标被分散在catkin工作空间中,install()可以安装目标到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