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AVR单片机与PC机打印口高速双向数据通信接口

楼主(2020-03-13):
摘要
文章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又实用的利用PC机打印口进行高速双向数据通信的接口,详细介绍了接口的原理和
Windows环境下驱动程序的设计,并以该接口与AVR单片机的连接为例,介绍了它的使用方法。最后给出了各种情况下
通信性能的测试结果。

关键词:数据通信   EPP接口   Windows   驱动程序   单片机

基于PC机的数据采集和监测控制系统往往用各种单片
机构成现场部件,因为它具有高可靠、低成本、小体积和抗干扰
性好的特点,而PC机则完成数据分析处理和构成友好易用的
人机界面。在这样的系统中,单片机与PC机间的数据通信是
不可缺少的一一个环节。传统系统多利用PC机的串行接口与单
片机进行数据通信,一则因为系统的数据量不大,二则因为大
多数单片机都内置了串行接口,数据通信只需要简单的软件编
程即可实现。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一方面传统串行接口因速率太低而逐
渐被淘汰,尤其是便携计算机,已很少再配备传统的串行接
口了;另一方面,应用系统要求的数据通信量也不断增加,1
传统串行接口已不能满足要求。虽然新型USB串行接口的I
出现解决了PC机传统串行接口速率低的问题,但同时也大
大增加了通信的软硬件成本,造成用于通信的成本和复杂!
性大于现场设备本身的现象。在批量较少的情况下,问题更
为突出。
在PC机提供的各种接口中,打印接口一直是必备的接
口,而且已经从SPP方式的单向输出接口扩充为EPP和ECP
方式的双向接口,其通信速率也可以达到500KBytes/s到
2MBytes/s。利用PC机打印接口进行数据双向通信的成本和
复杂性又远比USB接口低,因此是单片机与PC机间数据通
信的一个较好的替代方案。与利用传统的串行接口通信方案
相比,该方案涉及到硬件接口设计和Windows驱动程序设计
两个额外的问题,本文就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出了较为详细的
论述。

1、EPP端口通信原理
1.1
EPP端口的引脚和定义
用于进行数据双向通信的EPP端口相关的引脚和定义如
表1所示。

1.2
EPP端口的操作.
EPP端口的操作分数据和地址两种,通过对数据寄存器和
地址寄存器的读写操作可以完成数据和地址的输人和输出。在
端口上,则以nDStrb和nAStrb分别为低加以区分。除了这两个
信号外,数据和地址操作的其他信号状态完全一样。每-条对
数据或地址寄存器的读写指令,便会自动启动并完成一次EPP
端口的输人或输出操作。EPP端口的寄存器地址和定义如下:
基地址(378h):端口数据输出,锁存输人地址。
基地址+1 (379h):状态输人端口,bit6~bit3分别为端口引
脚10,12,13和15的状态。

附件下载:

网友:
单片机有高可靠、低成本、小体积和抗干扰性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