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0-03-13):
有一款产品,3PIN电源线,线上串有漏电保护装置。在进行EFT 2kV 100kHz测试中,该装置跳闸。在浪涌测试,1kV差模,L-N+,相位270°时,该装置跳闸。请各位大侠帮忙,这漏电保护装置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电路图有没有?

网友:
X电容解决差模噪声,Y电容和共模电感解决共模噪声,如果差模还有问题,那么在每根线上各加独立电感,后面有无整流桥。8 z' c% |2 B, ~. O9 H

楼主:
只是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外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