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线路板的材料介绍

楼主(2020-03-13):
1,原材料
1)有胶材料,无胶材料;材料上的铜分电解铜与压延铜,无胶压延铜的材料柔性,折叠性比较好。
2)材料的厚度:PI+铜厚
2,覆盖膜
覆盖膜由PI和胶组成.
3,补强
补强一般有以下几种;PI补强,PED补强,FR4补强,钢片补强等,一般补强的厚度有,PI1/2 1/2PI11PI21PI31 PI91PI后的两为数值分别代表PI的厚度与胶的厚度,单位为Mil。厚度根据客户要求而定。
4,纯胶
纯胶的主要用于多层板的叠层和分层板,也有用于粘接补强。
5,屏闭膜
主要起到信号屏闭作用,而且要接地。
6,三M
粘接补强与用于固定FPC线路板 等作用。

网友:
    1,原材料 (1)有胶材料,无胶材料;材料上的铜分电解铜与压延铜,无胶压延铜的材料柔性,折叠性比较好。 (2)材料的厚度:PI+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