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FPC线路板故障排查的那些事

楼主(2020-03-13):
    工程电路设计中最令人兴奋,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事就是电路板测试,调试阶段。令人兴奋的是可以检验出前面的设计过程是否合理正确,终于要到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当然也有令人头疼的事:经过前面一系列的电路板原理图设计,器件选型,FPC画图,印制电路板制作,元器件焊接等,发现设计有误,生产缺陷,器件选型有错等,这个时候的补救措施往往都不多了,重新设计大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兴趣是你进步的源动力
    我以前很喜欢看福尔摩斯,想象着有一天有他那样敏锐的观察力,超强快速的反应思维,可以迅速的找出电路板调试过程中的问题。但是福尔摩斯为什么破案这么厉害呢?他天生喜欢破案,一有案子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一点和华生聊天的兴趣都没有了,急切的要找出真凶。只有保持这种兴趣,你才能够在后续的长期斗争中保持亢奋的头脑、缜密的思路以及足够的耐心。你要把排查故障看做是在破一件精密策划的密室**案来保持兴趣。
    策略方法是关键
    策略方法需要一定的知识经验,这里总结几点:保护故障现场,不轻易乱动。定型产品调试中,最好能找到方法让故障重复出现,避免随机性故障。在排查故障时,更换器件不要一次做两个以上的改变,在更换过程中要做好记录,记录真实详细。学会排查次序。影响排查次序的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故障可能性,第二排查难度。学会用逻辑的思维。主要是,造成这种故障现象的可能性有多少种,一一列出,可能性最大的到可能性最小的。学会分部排查,当电路复杂时,可以将电路分成几部分,先隔离一部分,在测试,然后再细分,逐渐缩小包围圈。
    有足够超乎寻常的耐心
    在这里我分享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故障,有一次在外场出差,我公司的产品在客户单位使用时,曾经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客户检验都快过关了的,在最后一项测试中突然出现了一次故障报错,当时这个产品就不能顺利交付了。但是当我们去排查故障时,排查了几天,电路板重启了成百上千次,那个故障始终没有再复现过。当时公司也在催促快点交货,要不然就会耽误交付节点。正当我们准备放弃而从家里再运一台新的设备来交付时,我的导师却没有放弃故障的排查,他认真询问了当时发生故障的现场状况,考虑到当时是早上出现的这一现象,而我们重复启动,电路板一直是热启动的状态,会不会是低温时才会发生这种故障了。想到就去干,当时就在客户单位协调了一个温箱,将产品放进低温冷冻2小时后,在启动,果然,故障复现了。一般这种随机故障最难的就是故障复现,复现后发现原来是有两个器件冷冻后引起器件变形,从而导致管脚接触上导致报错。这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树立起了自信心,遇到故障,不骄不躁,慢慢查看,有足够的耐心去做一件事情,假如这次你放弃排查,单纯的换套产品,就找不出原因,积累不了经验,慢慢的放弃了一次,你就会放弃第二次,对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培养兴趣,掌握好的方法策略,有足够的超乎寻常的耐心,这三点是学好电路板设计,调试的三大要点,有人说我有好的方法策略就行了,但是电路板各种各样,方法多种多样,策略固然重要,当我觉得要深入研究发展的话,兴趣和耐心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工程电路设计中最令人兴奋,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事就是电路板测试,调试阶段。令人兴奋的是可以检验出前面的设计过程是否合理正确,终于要到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当然也有令人头疼的事:经过前面一系列的电路板原理图设计,器件选型,FPC画图,印制电路板制作,元器件焊接等,发现设计有误,生产缺陷,器件选型有错等,这个时候的补救措施往往都不多了,重新设计大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