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路板各个表面处理工艺的区别

楼主(2020-03-13):
决定着一个板子的质量与定位的主要因素就是表面处理工艺。比如osp 喷锡、镀金、沉金。相对来说沉金就是面对高端的板子。沉金由于质量好,相对于成本也是比较高。所以很多客户就选用最常用的喷锡工艺。喷锡分为有铅喷锡(即热风平整)和无铅喷锡。下面可以看下各个工艺的区别;
  做线路板时间久了,总会碰到各色各样的问题,比如一些终端用户要求做喷无铅的样板,拿到手里焊接加工调试的时候,手工焊接老是感觉没有有铅的容易上锡.这时候就不太确定是线路板厂的原因还是焊接本身出现的问题。
  其实手工焊接样板的时候,有铅反而更容易上锡。有铅的浸润性要比无铅的好很多.因为铅会提高锡线在焊接过程中的活性。但是铅是有毒的,且无铅锡熔点高,相对而言焊接点牢固很多。
  有铅和有铅在视觉感观上也可以分辨出来:有铅锡比较亮,无铅锡(SAC)比较暗淡。
  无铅工艺:无铅化电子组装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在软钎焊过程中,无论手工烙铁焊、浸焊、波峰焊还是回流焊,所采用的焊料都是无铅焊料(pb-feer soder)。无铅焊料并不意味着焊料中100%的不含铅。在有铅焊料中,铅是作为一种基本元素而存在的。在无铅焊料中,基本元素不含有铅。

(无铅跟有铅:从上至下)
      有铅工艺:传统的印刷电板组装的软钎焊工艺中,一般采用锡铅(sn-pb)焊料,其中铅是作为焊料合金的一种基本元素而存在并发挥作用。有铅焊料合金熔点低,焊接温度低,对电子产品的热损坏少;有铅焊料合金润湿角小,可焊性好,产品焊点假焊的可能性小;焊料合金的韧性好,形成的焊点抗震动性能好于无铅焊点。
  相对于.osp 无铅喷锡 以及沉金工艺这三种表面处理而言.虽然都是比较环保的,
  但是绝大多数普通常规板子更多的用于 前面两者。因为成本比较低。(图为osp工艺
osp适用于细线条、细SMT间距.操作温度低,对板料无伤害,易于返工返修。
  但是osp工艺做出来的板子不耐酸,高湿环境会使其焊接性能受到影响.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焊接完成沉金跟镀金虽然都是比较耐磨损.但是跟两者的话还是有区别的:镀金工艺的话金只镀在表面,侧面还是只有铜镍,时间长了容易氧化,这是镀金工艺的一个缺陷,不能用在高要求的场合中。
(镀金跟沉金的图片:从上至下)
    做沉金的话整个焊盘,包括侧面都能镀上镍金,是目前最为稳定的的,可以用在各种场合,但是沉镍金有一个较为头痛,也较难以发现的问题,就是附着力不如镀金,容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脱落。
看完这些工艺的对比 相信你也对板子的工艺选择有了新的认识 ,欢迎找我了解哦。

网友:
    决定着一个板子的质量与定位的主要因素就是表面处理工艺。比如osp 喷锡、镀金、沉金。相对来说沉金就是面对高端的板子。沉金由于质量好,相对于成本也是比较高。所以很多客户就选用最常用的喷锡工艺。喷锡分为有铅喷锡(即热风平整)和无铅喷锡。下面可以看下各个工艺的区别

网友:
    各种表面处理保质期是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