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能做铣边吗?怎么做?

楼主(2020-03-13):
    请问CAM350能做铣边吗?怎么做?

网友:
    答: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转化锣帶(同时先把刀具设好),第二步,选定怎样走,第三步,导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Gerber to Mill点击0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