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机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3-13):
波峰焊机工作原理是什么? 谁能简单讲讲,或者推荐本书

网友:
波峰焊原理很简单,讲之前先说明,如果会执锡或者有执锡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去理解的。简单地讲,分以下4部分组成,首先是喷助焊剂、然后是预热、然后是过锡炉、最后是出炉后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