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机 启动后,管内的助焊剂抽取供应不上,导致喷头喷雾时断时续,如何解决?

楼主(2020-03-13):
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1、助焊剂本身带有腐蚀性,管子长时间使用会被助焊剂腐蚀侧倒置管子漏气。请检查管子是否完好 2、检查气压阀门是否松动,倒置气压供应不上。 3、检查喷嘴是否堵塞,建议定期清洗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