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与开关电源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0-03-13):
    比较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与开关电源有哪些不同

变压器的种类繁多,很多人都不清楚怎么选择。对于常用的小型变压器,今天我们就来比较下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与开关电源。

    环形变压器

    1.效率

    50W环形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是86%-90%,而50W方形变压器的工作效率在80-84%。400W环形变压器的工作效率是90-93%,而开关电源400W的工作效率是78-85%。

    2.温升

    50W的环形变压器温升低,50W的方形变压器温升高。400W的环形变压器温升低,400W的开关电源温升高

    3.成本

    200W以上的环形变压器成本低,200W以上的方形变压器成本高。500W以上的环形变压器成本低,500W以上的开关电源成本高。

    4.干扰

    环形变压器漏磁很小,方形变压器漏磁明显,有低频干扰。环形变压器本身基本无干扰,开关电源本身就是高频干扰源,有高频电磁辐射。

    5.寿命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无寿命衰减明显材料,有30年前的变压器仍在使用。开关电源有寿命衰件明显材料,10年前在用的很少,电解电容的寿命就是电源的寿

    命,一般是2年左右。

    方形变压器

    6.低温特性 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零下30度仍正常启动,非常适合北方冬天室外使用。开关电源零下30度启动困难,北方冬天室外用需注意。

    7.设计灵活

    环形变压器体积可按客户要求灵活定制,多绕组可按客户定制,定制无需模具、研发、设计。开关电源订制体积需要模具,模具费用高、时间长,订制多绕组,电压需要设计研发费用高,时间长。

    8.过载特性

    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允许短时间明显过载,能提供超额功率,1-2倍(包装机械),能提供超额工作电流,1-3倍(功放机),能提供超额启动电流,1-3倍(电焊机)开关电源不能明显过载、超载。

    9.可以做大功率防水

    环形变压器—防水变压器防水电源做1000W很容易,最大做到2000W。DC—防水开关电源散热无法解决,最大做到200W。

    10.体积重量

    环形变压器体积笨重,不能稳压,体积受限,输入电压正负10%。开关电源重量轻,运输安装方便,恒压输出,不受输入电压波动的影响,可做超薄、超小型输入电压可做AC85-265V,110V和220V通用无需切换。

网友:
    看看环形变压器、方形变压器与开关电源有哪些不同。

网友:
    开关电源现在可以做得和线性电源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