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会需要注意哪些间距要求

楼主(2020-03-13):
我们在平常的pcb设计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间距的问题,比如像过孔跟焊盘的间距,走线跟走线之间的间距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这些间距要求分为两类,一类是:电气安全间距;另一类为:非电气安全间距。

一、电气安全间距:
1.导线之间间距:
根据pcb生产产家的生产能力,走线与走线之间的间距不得低于4MIL。最小线距,也是线到线,线到焊盘的间距。那么,从我们的生产角度出发的话,当然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越大越好了。一般常规的10MIL比较常见了。
2.焊盘孔径与焊盘宽度:
根据PCB生产厂家,焊盘孔径如果以机械钻孔方式,最小不得低于0.2mm,如果以镭射钻孔方式,最小不得低于4mil。而孔径公差根据板材不同略微有所区别。一般能管控在0.05mm以内内。焊盘宽度最小不得低0.2mm。
3.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
根据PCB生产厂家的加工能力,焊盘与焊盘之间间距不得小于0.2MM。
4.铜皮与板边之间的间距:
带电铜皮与PCB板边的间距最好不小于0.3mm,如果是大面积铺铜,通常也是与板边需要有内缩距离,一般设为20mil。一般情况下,出于电路板成品机械考虑,或者避免铜皮裸露在板边可能引起的卷边或电气短路等情况发生,工程师经常会将大面积铺铜块相对于板边内缩20mil,而不是一直将铜皮铺到板边沿。这种铜皮内缩的处理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板边绘制keepout层,然后设置铺铜与keepout的距离。

二、非电气的安全间距:
1. 字符的宽度和高度及间距:
关于丝印的字符我们一般使用常规的值如:5/30 6/36 MIL等。因为当文字太小时,加工印刷出来会模糊不清。
2.丝印到焊盘的距离:
丝印不允许上焊盘。因为丝印若盖上焊盘,在上锡的时候丝印处将不能上锡,从而影响元器件装贴。一般板厂要求预留8mil的间距。如果是因为一些PCB板面积是在很紧密,我们做到4MIL的间距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那么,如果丝印在设计时不小心盖过焊盘,板厂在制造时会自动消除留在焊盘上的丝印部分以保证焊盘上锡。所以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3.机械结构上的3D高度和水平间距
   PCB上器件在装贴时要考虑到水平方向上和空间高度上会不会与其他机械结构有冲突。因此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元器件之间,以及PCB成品与产品外壳之间,空间结构上的适配性,为各目标对象预留安全间距。

网友:


网友A:
    请问你有部分厂家的极限工艺的文档吗?因为我现在设计的板子通常密度比较大,很多时候因为这个间距问题,调来调去很难受。如果有可以发出来的话,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部分厂家的极限工艺的文档吗?因为我现在设计的板子通常密度比较大,很多时候因为这个间距问题,调 ...

找你的板厂要一下板厂生产工艺文件   ,每家生产工艺不一样的 。除非是常规的标准

网友:
    焊盘到焊盘的要求只能做到0.2mm?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部分厂家的极限工艺的文档吗?因为我现在设计的板子通常密度比较大,很多时候因为这个间距问题,调 ...

工艺类型不同,要求相对就不一样,如果你只是局部封装的间距较难实现时,我们可以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