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导致贴片漏件 ?

楼主(2020-03-13):
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网友:
主要有八点
1 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不到位。
2 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3 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4 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5 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
7 贴片机调用程序有错漏,或者编程时对元器件厚度参数的选择有误。
8 人为因素不慎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