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常用知识点整理汇总——电容篇

楼主(2020-03-13):
    电源常用知识点整理汇总——电容篇

    作为从事开关电源研发的工程师,不仅要对各种拓扑结构及变压器有相应的深入了解,同时需要对电源中的各个器件做深入的了解,那样才能保证自己研发出来电源系统的高可靠性。本文就先从电源常用电容知识点开始讲起!

    最近计划发个有关电源器件的帖子,就先从电容开始,先上个图,回头慢慢更新。

    如上图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X7R,其在-55至+125度的范围内,容量变化范围为±15%。其它类型大家只需查上面的表格就知道了。作为从事开关电源研发的工程师,不仅要对各种拓扑结构及变压器有相应的深入了解,同时需要对电源中的各个器件做深入的了解,那样才能保证自己研发出来电源系统的高可靠性。电容作为电源中功率存贮的关键器件,其寿命直接影响的开关电源的寿命。在这里开个头,希望大家将自己对电容的理解都写出了,大家一起进步。电源中最常用的电容有电解电容、薄膜电容、陶瓷电容、胆电容,有时也会见到涤纶电容、独石电容,当然贴片算是一大类,到时单独说吧。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1》滤波:滤除线路中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更佳平滑。

    2》去耦:在低频信号的传递与放大过程中,为防止前后两级电路的影响,常采用加装耦合电容的方法进行预防,一般容量较大,10uF或者更大

    3》旁路:旁路电容是为电路中的高频噪音提供一个低阻抗的泄放通道,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一般容量较小,常取0.1u,0.01u等。

    简单说下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我们常会看到两种标示.

    一种是CD***,其中C代表电容,D代表材料,***代表具体的电容序列,这是国标对电容标称的规定(GB/T 2470-1995 ),目前我们的国产电容大多数采用这种标示方法;另一种是KM、KF、LL、HP等标示方法。这种沿用日系的标称方法,目前日系及台湾、韩国等的电容采用这种标示方式。各种标示的不同,也觉得了使用场合的不同,如我们电源VCC管脚,一般采用LL的电容,高压滤波使用KM的电容,电源输出一般使用KF的电容,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不要小看电容。

网友:
    电容就是存储电荷的容器,可以用来把直流脉冲信号变为直流信号

网友:
    电容作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