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SMT生产中会引起桥连

楼主(2020-03-13):
是不是有很多原因

楼主:
主要三个原因
1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
 2 焊锡膏黏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3 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解决办法:调整焊锡膏配比或改用质量好的焊锡膏。

网友:
环境温湿度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可以检查下是否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