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自己画的原理图和封装,怎样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方便后面用?

楼主(2020-03-13):
    想问一下,自己画的原理图和封装,怎样将他们组合在一起,方便后面用?0 D6 l1 m7 ~0 @1 k# o

网友:
    原理图里填上封装名不就行了

网友:
    CIS配置数据库,后续直接从数据库中调用

网友:
    原理图库把封装加上就行

网友:
    原理图选上对应的封装,后续打开就是用你选的封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