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迪A6轿车行驶中EPC故障警报灯点亮、发动机抖动严重、加速踏板控制失效故障诊断与...

楼主(2020-03-13):
故障现象:奥迪A6 1.8T轿车行驶中EPC故障警报灯点亮,发动机抖动严重,加速踏板控制失效。

  故障诊断与排除:奥迪A6轿车发动机电子节气门控制系统(EPC)主要由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节气门控制单元(包括步进电动机及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发动机电控单元和EPC故障警报灯等组成。其电路图如图、1所示。节气门控制单元和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线束连接器的端子如图2所示。

  图1 EPC系统电路图

  图2 节气门控制单元和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线束侧连接器的端子示意图

  当EPC系统出现故障时,EPC故障警报灯进行报警。

  (1)正常情况下,将点火开关置于ON位时,发动机电控单元将其连接器端子48搭铁,使EPC故障警报灯点亮;在发动机启动后,电控单元将该端子与搭铁断开,使EPC故障警报灯熄灭。

  (2)若将点火开关置ON位时EPC故障警报灯不亮,则说明EPC故障警报灯电路存在故障,或EPC故障警报灯损坏,再就是对该灯的供电电压不正常,发动机电控单元不能将其连接器端子48搭铁。

  (3)若在发动机启动后EPC故障警报灯一直不熄灭,则说明EPC系统有故障代码,发动机电控系统损坏或导线一直搭铁。

  用检测仪VAS5051或VAG1551读取故障代码,可读取多个故障码,其含义多为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断路、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断路和节气门控制单元损坏等。

  针对上述不同的故障原因进行检修的方法如下。

  (1)EPC系统线路断路或短路。这种情况下,一般很难确认断路或短路的具体部位,因此只能更换发动机控制线束:

  (2)节气门控制单元损坏(步进电动机损坏或节气门位置传感器脏污)。通常可先清洁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如故障现象不能消除,则再更换节气门控制单元。

  (3)连接器因锈蚀而断路或短路。发动机电控单元连接器产生锈蚀的现象较多,一般只要予以清洁处理即可排除故障。

网友:
奥迪A6轿车发动机电子节气门控制系统(EPC)主要由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节气门控制单元(包括步进电动机及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发动机电控单元和EPC故障警报灯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