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客车ABS故障报警灯异常点亮,缓速器失效故障现象诊断与排除

楼主(2020-03-13):
故障现象:该车车速高于20km/h时,只要ABS故障报警灯亮则缓速器失效,若ABS报警灯不亮则缓速器使用情况正常,且ABS故障警灯亮起没有任何规律。

  故障诊断与排除:读取故障码,有一个故障码,其含义是后轮轮速传感器断路或者短路。经检查,ABS后桥传感器线路正常,ABS后桥传感器的安装情况正常,且ABS传感器本身也正常。

  此种型号的车辆缓速器使用的条件是,只要车速超过3km/h,使用缓速器的手柄开关或者使用制动脚踏板,缓速器均起作用。

  由于ABS和缓速器系统不能同时工作,当ABS工作时,通过继电器断开缓速器开关的供电电源。继电器工作的前提条件是继电器的线圈端在ABS Eau内部搭铁。只要ABS故障灯亮起,上述继电器处于工作状态,缓速器开关的供电电源就断电。

  但车辆的实际情况是ABS并没有工作。如果拔掉该继电器则缓速器系统工作正常,从雨说明缓速器系统没有故障。

  进一步检测,发现后桥左右两侧车速传感器产生的电压并不致。从图可以看出影响车轮转速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原因主要是:车轮转速传感器与齿圈的间隙不正常。经过检查发现后桥左右两齿圈的齿数并不一致,更换了齿圈后试车,故障排除。

车轮转速传感器的工作示意图

  究其原因,安装在后桥上的车轮转速传感器与安装在轮毂上并与车轮一起转动的齿圈相对运动,产生了频率与轮速成比例的信号。由于车辆的参考速度是由对角线车轮速度决定的,因此,前桥齿圈和轮胎周长与后桥齿圈和轮胎周长之间的数值应相同或在一定的公差范围内,即前轴和后轴有不同的齿圈齿数,但任何一种结合不能超出公差范围。如果超出了公差范围,则电子控制器对4个车轮转速传感器输入信号进行运算处理后,便根据设定的值计算车轮的减速、加速和空转的数值,如果超出了车轮的空转值,电磁阀被触发,增加或降低了制动汽缸的制动压力,这样ABS就起作用则缓速器失效。

网友:
前桥齿圈和轮胎周长与后桥齿圈和轮胎周长之间的数值应相同或在一定的公差范围内,即前轴和后轴有不同的齿圈齿数,但任何一种结合不能超出公差范围。

网友:
取故障码,有一个故障码,其含义是后轮轮速传感器断路或者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