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品体管与进口品体管互相代替

楼主(2020-03-13):
国产晶体管与进口晶体管可以互相代替。代替时首先要弄清两种型号的参数,然后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怎样去代替。主要要考虑的是晶体管的工作频率乃,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CM,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V(BR)CEO,共发射极交流放大系数队 不同电路的晶体管代换时考虑的重点也不一样。

  在业余条件下:高频电路或高频振荡电路中晶体管的代换主要考虑频率参数,品高的可以代替九低的,反之则不可以。在低频放大电路中重点考虑PCM的大小和p值是否相近。PCM大的可以代替PCM小的(但不能相差太多,如用大功率管代替小功率管就不行)。在高压电路中晶体管代换主要考虑反向击穿电压V(BR)CEO,和PCM,像彩电和显示器的行输出管在代换时,V(BR)CEO与PCM两项就必须符合要求。

  当然在一些特殊电路中还要考虑代换的晶体管是否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如电视机中放管要求具有自动增益控制特性(AGC),代换的晶体管也必须有AGC特性。

  在国产晶体管与进口晶体管互相代换时,最好能找到国产晶体管与进口晶体管代换对应型号,会更可靠些。

网友:
高频电路或高频振荡电路中晶体管的代换主要考虑频率参数,品高的可以代替九低的,反之则不可以。在低频放大电路中重点考虑PCM的大小和p值是否相近。

网友:
PCM大的可以代替PCM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