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敏电阻的知识

楼主(2020-03-13):
热敏电阻的物理特性用下列参数表示:

电阻值、B值、耗散系数、热时间常数、电阻温度系数。

电阻值:R〔Ω〕
电阻值的近似值表示为:R2=R1exp[1/T2-1/T1]

其中: R2: 绝对温度为T2〔K〕时的电阻〔Ω〕
R1: 绝对温度为T1〔K〕时的电阻〔Ω〕
B: B值〔K〕

B值:B〔k〕
B值是电阻在两个温度之间变化的函数,表达式为:

B= InR1-InR2 =
2.3026(1ogR1-1ogR2)
1/T1-1/T2 1/T1-1/T2
其中: B: B值〔K〕
  R1: 绝对温度为T1〔K〕时的电阻〔Ω〕
  R2: 绝对温度为T2〔K〕时的电阻〔Ω〕

耗散系数:δ〔mW/℃〕
耗散系数是物体消耗的电功与相应的温升值之比
        δ= W/T-Ta = I² R/T-Ta

其中:
δ: 耗散系数 δ〔mW/℃〕
W: 热敏电阻消耗的电功〔mW〕
T: 达到热平衡后的温度值〔℃〕
Ta: 室温〔℃〕
I: 在温度T时加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值〔mA〕
R: 在温度T时加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值〔KΩ〕
在测量温度时,应注意防止热敏电阻由于加热造成的升温。

热时间常数: τ〔sec.〕
热敏电阻在零能量条件下,由于步阶效应使热敏电阻本身的温度发生改变,当温度在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改变63.2%所需的时间就是热时间系数 τ。

电阻温度系数:α〔%/℃〕
α是表示热敏电阻器温度每变化1ºC,其电阻值变化程度的系数〔即变化率〕,用
     α=1/R·dR/dT 表示,计算式为:
         α = 1/R·dR/dT×100 = -B/T²×100

其中: α: 电阻温度系数〔%/℃〕
R: 绝对温度T〔K〕时的电阻值〔Ω〕
B: B值〔K〕

网友:
热敏电阻在零能量条件下,由于步阶效应使热敏电阻本身的温度发生改变,当温度在初始值和最终值之间改变63.2%所需的时间就是热时间系数 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