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在实验室测试,CE,RE,ESD,SURGE,EFT测试哪个辐射比较大?

楼主(2020-03-13):
在实验室测试,CE,RE,ESD,SURGE,EFT测试哪个辐射比较大?

网友:
RS测试辐射最大,其他都低,CE不涉及辐射,RE是机器本身的发射,ESD产生的是瞬态发射,SURGE也一样,EFT是耦合,这里面跟辐射关系不太大。RS则是真的发射,屏蔽要做得很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