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一个关于BCI大电流注入的问题

楼主(2020-03-13):
根据标准  ISO 11452-4测试汽车电子产品抗扰的时候,标准里面提到测试BCI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 substitution method

第二种是 closed-loop method with power limitation

请问一下,这两种方法是否等效?

测试的时候各需要注意点什么?谢谢

网友:
替代法,就是设定好对应的骚扰电压,随着走线的长度会有衰减,需要测试多个位置
闭环法,就是通过后面增加测到的数值,反馈给源头,做调整。

网友:
开环法(替代法)测试方法要做标定,测试时候以标定的前向功率作为基础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相应的功率作为实际注入相应的功率
闭环法是以电流监视探头监视的功率作为基础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相应的功率,但功率极限最多不能超过4倍的极限曲线。
现在基本都是用开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