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PCB电路中需要挖地的器件有哪些?

楼主(2020-03-13):
PCB电路中需要挖地的器件有哪些?我了解的有晶振、变压器、共模电感?还有没有补充的?

网友:
      这是一个好问题,但后面的内容不是答案?什么情况下需要挖,为何需要挖?

网友:
    挖掘有两种目的:一是降低电容性,二是前后级隔离保障电气距离和强迫电流路径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