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静电放电(ESD)试验为什么首选接触放电?

楼主(2020-03-13):
静电放电(ESD)试验为什么首选接触放电?

网友:
接触放电距离产品很近,而耦合板这样的间接放电距离很远;

网友:
标准规定,原则上,凡可以用接触放电的地方一律用接触放电,对有镀漆的机壳,如制造厂商未说明是作绝缘的,试验时便用放电枪的尖端刺破漆膜对试品进行放电,如厂家说明是做绝缘用的,则改用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是优先选择的试验方法;空气放电则用在不能使用接触放电的场合中。
1.标准之所以用接触放电作为首选方式,是因为接触放电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少。
2.接触放电有着极其陡峭的上升时间,因此放电电流波形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谐波成分,即使选择比较低的试验电压,也能取得比同样等级中电压较高的气隙放电有更加严格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