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锡焊盘设计类型有多少种?

楼主(2020-03-13):
    目前在做偷锡焊盘的研究,想了解业界有都有多少种偷锡焊盘设计?
    目前只知道偷锡焊盘有圆形和椭圆
请各位大神多指点

网友:
    偷锡焊盘也叫盗锡焊盘,有多种方式。

网友:
    1.焊盘式,在脱锡焊盘后增加一个无孔焊盘并用非阻焊的宽线连接。

网友:
    2.焊区式,在脱锡焊盘附近增加一个可焊区;

网友:
    3. 拖尾式,也称泪滴式,在脱锡焊盘上增加一个可焊尾巴;

网友A:
    还有就是脱锡焊盘加宽的这种情况。

网友B:
    偷袭焊盘的作用是?

网友:
    这样设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4-15):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脱锡焊盘加宽的这种情况。

    谢谢大神,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袭焊盘的作用是?

    解决由于焊盘间距较密引起的连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