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17.4问题

楼主(2020-03-13):
cadence 17.4 安装后原理图正常使用,但是PCB打开就崩溃。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吴川斌的阿里狗自动安装的。

网友A:
    打开的PCB是哪个版本的?版本太低了的话,要先用PCB DB Doctor 17.4修复和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的PCB是哪个版本的?版本太低了的话,要先用PCB DB Doctor 17.4修复和升级一下。

打开的也是17.4的吧。我用16.6打不开。用17.4还能打开一下。只是会这种奔溃。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已经打上最新补丁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我的17.4可以正常使用。我打到3号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我的17.4可以正常使用。我打到3号补丁

    请问如何查看,和获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已经打上最新补丁

请问如何查看?还有如果没有最新补丁如何获取呢?

网友A:
    Help->About可以查看版本和补丁号,本版块置顶帖中有最新补丁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About可以查看版本和补丁号,本版块置顶帖中有最新补丁下载。

打了补丁,还是一样奔溃。。。会不会是win10的问题?

网友D:
    我开始电脑系统有问题,allegro经常闪退报错,重装了系统就没问题了!现在用的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我的17.4可以正常使用。我打到3号补丁

我用过3号补丁,添加过孔时直接崩溃退出

网友E:
    有没有加载SKILL,有的SKILL不兼容,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17.4装了,还没来得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电脑系统有问题,allegro经常闪退报错,重装了系统就没问题了!现在用的win10

    可能是,我现在是原装的家庭版的win10。我换成了win7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加载SKILL,有的SKILL不兼容,会有这种现象。

没有呀,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果断退回17.2

网友F(2020-08-03):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和win10安装其他软件 冲突引起的 但是是什么冲突我没发现,我安装了ps之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2021-08-22):
引用 网友F: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和win10安装其他软件 冲突引起的 但是是什么冲突我没发现,我安装了ps之后就不能用 ...

还真的是,发现和有道词典冲突

网友:
我也一样  就是win10的问题   换了win7就OK了

网友G(2022-07-05):
    只要开启有道词典,cadence马上闪退,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G:
只要开启有道词典,cadence马上闪退,不信你就试试。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有道词典的热键全部关闭,还是冲突,只有关闭有道才可以,但这样很不方便

网友:
    破解没完全?还是被冲掉了?

网友:
    关闭有道词典吧,17.4的通病,开着有道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了补丁,还是一样奔溃。。。会不会是win10的问题?

把ENV文件删了或者重命名,不行就把整个pcbenv文件夹删了或者重命名就好了。(重命名是为了备份快捷键),我也遇到过,重装都没解决。后来把PCBenv文件夹重命名(加了个后缀,为了备份我的快捷键等)就好了。当时太忙没仔细去研究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