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求解

楼主(2020-03-13):
    图为一个小电流信号放大电路,S经放大转化为电压信号,给ADC,但是目前S极为VS电压,最终输出也为VS电压。求解电路为什么没有作用。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版主有时候会解答一下,基本上没人玩了

网友A:
    R5左侧电压是vs,如果s极也是vs,那流向反馈的电流认为是0R7左侧电压当然也是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左侧电压是vs,如果s极也是vs,那流向反馈的电流认为是0R7左侧电压当然也是vs了

这个S级相当于于是一个电流源,所以是因为没有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级相当于于是一个电流源,所以是因为没有电流吗

    不知道EC是个什么器件。如果如楼主所说S是个电流源的话,那后级运放就相当于是个电压跟随器,输出就是Vs。
    可以试试在S端接个电阻到地,这样应该就可以把电流转换为电压供后级运放使用了

网友:
    S极为VS电压-----估计是因为Is太小吧,R6的值很小,所以S极电压就很接近Vs(R5的左侧电压,也是R5的右侧电压,因为按照负反馈运放分析,虚短虚断)了

网友:
    R4 和R5 上都没有电流流过(虚断),所以其两端的电压相等。又因为虚短,U1B的6、7脚电压相等,所以都等于Vs。而S极电压=Is*R6+Vs,当Is和R6都很小时,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输出电压=Vs(R5左侧电压)-Is*R3,所以关键在于这个R3的取值。当R3很小,导致Is*R3乘积也很小时,输出就等于Vs了。

网友:
    lz你对照下标准的负反馈放大电路,看哈你的几个电阻取值是不是有问题,还有进出运放记得隔直,另外你那个EC是个什么器件?

网友:
    没有放大,只是电压跟随

网友(2020-06-16):
    这是个三电极气体检测电路,用来测CO,CH4等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