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 分配网络之问题

楼主(2020-03-13):
大家好,问一个mentor pcb ces分配net网络的问题
1: 我现在可以在原理图上双击相应的网络图中a处,在CES 上可以看到对应的网络呈现高亮(黑色,图中b处),这样一一对应,非常方便选中网络分配对应的class/net 信息, 但是请问一下,我可以选中CES 当中的网络net b,让它在原理图中高亮显示吗?(刚才的操作反过来做)
2: 图中C处,会画线相应的class 会出现两个net,我其他的class 都是只有一个net,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画图是是否有危险? 怎样去除这样的issue?

问题比较多,还请知道的大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1.PCB选中不能再原理图中显示
2.你那个本来就应该是两个net,这个显示是一对差分下面的正负网络,所以显示是正确的,布线时按照差分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CB选中不能再原理图中显示
2.你那个本来就应该是两个net,这个显示是一对差分下面的正负网络,所以显示 ...

你好,关于 1 PCB选中不能再原理图中显示,这个问题就不纠结了,习惯了就好。
关于2 请问怎样把这两个net 去除掉差分配置,也就是设置设置成普通net,还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 1 PCB选中不能再原理图中显示,这个问题就不纠结了,习惯了就好。
关于2 请问怎样把这两个ne ...

再CM中设置,如果要打散就在Analog这里打上勾

网友A:
上次没看清楚,所以第二个问题回答是错误的,他这个不是一对差分,而是两个网络同属于同一个XNET,最上面是XNET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没看清楚,所以第二个问题回答是错误的,他这个不是一对差分,而是两个网络同属于同一个XNET,最上面是 ...

你好,我在CM 中,勾选analog 确实可以把他们两个net 分离开,但是顺便问一下,从组合的差分对结果来看,感觉小阻值的电阻容易发生这种组合,
我的其他net 都是独立的,
为什么这两个点会组合在一起作为差分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