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中的电感取值问题

楼主(2020-03-14):
按照公式L = [Vo *(1-D)]/(Io * r * f),其中r为纹波率。电路已知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额定电流,计算的时候为什么将额定电流带入公式,而不是将最小电流带入,因为将最小电流带入计算的电感L明显比将额定电流带入的大,我们要求的不正好是最大电感值吗?

网友A:
    我们要求的不正好是最大电感值吗?
    ----正相反,我们要求的是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最小电感值,因为电感值越大,价格和体积就越大。计算出这个最小值后,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等于或大于这个值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要求的不正好是最大电感值吗?
    ----正相反,我们要求的是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最小电感值,因为电感值越大 ...

    明白了 ,是的,时刻考虑成本,在成本最低的时候满足最低要求,能满足最高要求那就更好了,只可惜成本不允许

网友:
    说得很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其实我们平时设计,都是按照数据手册里面的推荐,很少自己设计的。

网友:
    對的,即使我們把整體價格往上調,總會因為價格問題被老闆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