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孩子吧,求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20-03-14):
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电路,U67那一块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作用是第二级信号放大和信号宽度调整!

网友A:
红外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是第二级信号放大和信号宽度调整!

怎么分析这个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信号放大电路

老哥,U67那个放大器的增益怎么算呢

楼主:
1.增益怎么算

楼主:
2.反相输入端串联两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3同相输入端电阻和电容并联起什么作用
4.Q5那一块有啥用呀,没看懂

网友:
20倍增益

网友:
    同一个芯片中两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