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里类似FPGA这样得symbol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建库的?

楼主(2020-03-14):
mentor里类似FPGA这样得symbol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建库的?

网友A:
    mentor中不是有快速导航建的方法吗,快速准确,方便。

网友:
    看看哪位大神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ntor中不是有快速导航建的方法吗,快速准确,方便。

    哪里能找到相关教程?

网友(2020-04-27):
    用 IO DESIGNER导入到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