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为什么这个地方跟AD不一样?

楼主(2020-03-15):
为什么每次99SE打开别人发来的PCB或原理图文件,都会自动创建一个工程,其实没必要创建呢,创键太多DDB工程文件,占用太多内存资源,我只是打开看一下而已。各位同仁看下能不能别创键,

网友:
如果只是打开看一下,可以把默认打开方式改为AD。99是必须建立ddb的。

网友:
    DDB是数据库文件,不是工程文件,可以新建一个数据库文件,别人发来的PCB或原理图文件,可以先导入到这个数据库文件下面,然后再打开,可以在这个数据库文件里新建文件夹分门别类的把别人发来的PCB或原理图文件管理好,需要的保留,不需要的删除。导入很简单啊,鼠标右键就有导入菜单,或者直接用鼠标直接拖入数据库文件,99SE的数据库文件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