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MIPI信号线上可以加TVS器件吗?

楼主(2020-03-16):
最近有个OLED屏MIPI信号上想增加静电防护,不知道TVS需要多大的等效电容才不会对MIPI信号产生影响?, O8 O% e- ?( c* B, A

网友:
越小越好,最好降低到0.3pf以下

网友:
MIPI信号传输数率是多少?需要根据传输数率来确定电容,理论上用小电容,但是电容越小成本越高

网友:
这个看mipi速率啊,19.2m 15pf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