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LCD ESD问题

楼主(2020-03-16):
目前本人有个MID项目,单机ESD问题严重,LCD表面空气放电+/-8KV就会导致LCD黑屏,机器并未死机。将LCD屏朝下,机器任何一个地接触+/-4kv,都会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空间场的耦合导致的问题,减少环路,做好敏感信号的防护,检查地平面的环路,降低地信号的阻抗。

网友:
你好,我司是国内ESD器件原厂,可免费帮客户做方案整改或远程提供建议,头像有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耦合问题啊,必须定位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