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单双向TVS管用法

楼主(2020-03-16):
通过规格书中可以了解到单双向TVS管在箝位电压和限定电流有所不同。请问各位大神,在平板及手机中,单双向TVS管的用法和区别,还有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双向TVS用途更广,生产工艺更复杂,成本更高,有些地方必须用双向TVS,如声音输出部分,因为声音是上下摆动的,类似于上下摆动,正负摆动的信号要用双向TVS.

网友:
    双向好,静电脉冲就是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