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DR的EMC设计

楼主(2020-03-16):
DDR的EMC设计
在原理上

1,给足DDR 2.5V电源足够的滤波 10UF 大电容每颗RAM需要一个。

2,0.1UF与1nF电容半对半数放置。

3,REF上拉电源保证足够的滤波,容值的选择同上。并在源端串磁珠。

4,CLK 在源端串电阻,并接电容到地。若是两颗ram,CLK之间需在IC接收端并电阻(100-200),也可在此处上下拉。

5,DDR的所有的线在源端匹配(串电阻),DATA, ADDRESS,CLK,DQS,DM,CLKE,WE,CS,RAS,CAS.

6,DQS DM CLK 源端电阻必须是单颗的,不得用排阻。

7,DDR附近的走线,为了避免被串扰,中速线串电阻,低速线串磁珠滤波处理!

在 PCB layout上

1,首先看CPU他的DDR pin是否良好,大公司或者成熟的产品他的pin定义是非常合理的。我们需要他的线都能完整扇出,以保证我们的layout。

2,所有的DDR线 如果能走到全部走到内层,只留器件在表层,最好,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打孔个数,换层不要太多。这里强调data 线,CLK线, DQS DM线。

3,每一组data线 ,DQS,DM线都必须走在一个区域,且参考相同的GND层,这些线最大可能走同一层,第三层建议走。出于空间或打孔过多的原因,可以适当放置表层。每颗RAM有两组这样的线。

4,DDR的区域必须是完整的GND平面来参考,cost down压力下,可适当考虑power,不建议这么做。

5,DQS DM CLK 走线时控制4W原则。

6,DDR高速线跨层时,在附近留GND贯穿孔。保证信号足够完好的回流。

7,DDR周边的线应尽量远离此高速区域!

网友:
DDR附近的走线,中速线串电阻,低速线串磁珠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