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FPGA多通道采样系统设计资料

楼主(2020-03-16):
摘  要

本论文介绍了基于FPGA的多通道采样系统的设计。用FPGA设计一个多通道采样控制器,利用VHDL语言设计有限状态机来实现对AD7892的控制。由于FPGA器件的特性是可以实现高速工作,为此模拟信号选用音频信号。由于音频信号的频率是20Hz-20KHz,这样就对AD转换的速率有很高的要求.因为FPGA的功能很强大,所以我们把系统的许多功能都集成到FPGA器件中,例如AD通道选择部分,串并输出控制模块,这样使得整个系统的外围电路简单、系统的稳定性强。FPGA的配置模式选用被动串行模式,这样就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性。输出模式可选择性使得系统的应用相当广泛,串行输出可以用于通信信号的采集,方便调制后发射到远程接受端,远程接收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解调;而并行输出模式则可以通过高速存储器将采集的信号放到微机或者其他的处理器上,根据采集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控制。此系统的缺点是由于FPGA器件配置是基于SRAM查找表单元,编程的信息是保持在SRAM中,但SRAM在掉电后编程信息立即丢失,所以每次系统上电都需要重新配置芯片,这对在野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很不方便,解决的方法是专用的配置器件来配置FPGA,在每次系统上电的时候会自动把编程信息配置到FPGA芯片中。但设计中没有采用到这种配置方案主要是考虑到专用配置器件的价格问题。
本文开始介绍了多通道系统的组成部分,然后分别介绍了各个组成部分的原理和设计方法,其中重点介绍了FPGA软件设计部分。还对当前十分流行的基于FPGA的设计技术作了简单的阐述,最后对系统的调试和应用作了简短的说明。

关键词:音频放大;滤波器;FPGA;VHDL;AD7892;有限状态机;
引言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超大规模、超高速的可编程逻辑器件,由于其具有高集成度(单片集成的系统门数达上千万门)、高速(200MHz以上)、在线系统可编程等优点,为数字系统的设计带来了突破性变革,大大推动了数字系统设计的单片化、自动化,提高了单片数字系统的设计周期、设计灵活性和可靠性。在超高速信号处理和实时测控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硬件描述语言HDL是一种用形式化方法描述数字电路和系统的语言。VHDL是硬件描述语言的几种代表性语言的一种。VHDL(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即超高速集成电路硬件描述语言)主要用于描述数字系统的结构、行为、功能和接口,与其它的硬件描述语言相比,VHDL具有更强的行为描述能力,从而决定了它成为系统设计领域最佳的硬件描述语言。用VHDL设计的程序,通过综合工具产生网表文件,下载到目标器件,从而生成硬件电路。VHDL还是一种仿真语言,包括行为仿真、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给系统设计各个阶段的可行性做出了决策。
目前,这种高层次(high-level-design)的方法已被广泛采用。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硅谷约有90%以上的ASIC和FPGA采用硬件描述语言进行设计。
数据采集在现代工业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并且实时高速数据采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在信号测量、图像处理,音频信号处理等一些高速、高精度的测量中,都需要进行高速数据采集。本次设计就是用FPGA实现采样系统,来实现音频信号的数据采集。
1  FPGA和VHDL概述
1.1 FPGA发展历程
当今社会是数字化的社会,是数字集成电路广泛应用的社会。数字集成电路本身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它由早期的电子管、晶体管、小中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C,几万门以上)以及许多具有特定功能的专用集成电路。但是,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设计与制造集成电路的任务已不完全由半导体厂商来独立承担。系统设计师们更愿意自己设计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而且希望ASIC的设计周期尽可能短,最好是在实验室里就能设计出合适的ASIC芯片,并且立即投入实际应用之中,因而出现了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PLD),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
早期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只有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紫外线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PROM)和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EPROM)三种。由于结构的限制,它们只能完成简单的数字逻辑功能。其后,出现了一类结构上较复杂的可编程芯片,即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它能够完成各种数字逻辑功能。典型的PLD由一个“与”门和一个“或”门阵列组成,而任意一个组合逻辑都可以用“与一或”表达式来描述,所以, PLD能以乘积和的形式完成大量的组合逻辑功能。

网友(2020-04-20):
    这种多通道采样的系统必须用FPGA,因为系统是并行采样的,单独的CPU没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