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MATLAB的文件读取

楼主(2020-03-16):
文件操作是一种重要的输入输出方式,即从数据文件读取数据或将结果写入数据文件。MATLAB提供了一系列低层输入输出函数,专门用于文件操作。
1、文件的打开与关闭
1)打开文件
在读写文件之前,必须先用fopen函数打开或创建文件,并指定对该文件进行的操作方式。fopen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fid=fopen(文件名,‘打开方式’)
说明:其中fid用于存储文件句柄值,如果返回的句柄值大于0,则说明文件打开成功。文件名用字符串形式,表示待打开的数据文件。常见的打开方式如下:
      ‘r’:只读方式打开文件(默认的方式),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      ‘r+’:读写方式打开文件,打开后先读后写。该文件必须已存在。
      ‘w’:打开后写入数据。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      ‘w+’:读写方式打开文件。先读后写。该文件已存在则更新;不存在则创建。
      ‘a’:在打开的文件末端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      ‘a+’:打开文件后,先读入数据再添加数据。文件不存在则创建。
另外,在这些字符串后添加一个“t”,如‘rt’或‘wt+’,则将该文件以文本方式打开;如果添加的是“b”,则以二进制格式打开,这也是fopen函数默认的打开方式。
2)关闭文件
文件在进行完读、写等操作后,应及时关闭,以免数据丢失。关闭文件用fclose函数,调用格式为:
sta=fclose(fid)
说明:该函数关闭fid所表示的文件。sta表示关闭文件操作的返回代码,若关闭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如果要关闭所有已打开的文件用fclose(‘all’)。
2、二进制文件的读写操作
1)写二进制文件
fwrite函数按照指定的数据精度将矩阵中的元素写入到文件中。其调用格式为:
COUNT=fwrite(fid,A,precision)
说明:其中COUNT返回所写的数据元素个数(可缺省),fid为文件句柄,A用来存放写入文件的数据,precision代表数据精度,常用的数据精度有:char、uchar、int、long、float、double等。缺省数据精度为uchar,即无符号字符格式。
例6.8 将一个二进制矩阵存入磁盘文件中。
>> a=[1 2 3 4 5 6 7 8 9];
>> fid=fopen('d:test.bin','wb')   %以二进制数据写入方式打开文件
fid =
  3           %其值大于0,表示打开成功
>> fwrite(fid,a,'double')
ans =
  9           %表示写入了9个数据
>> fclose(fid)
ans =
  0           %表示关闭成功
2)读二进制文件
fread函数可以读取二进制文件的数据,并将数据存入矩阵。其调用格式为:
[A,COUNT]=fread(fid,size,precision)
说明:其中A是用于存放读取数据的矩阵、COUNT是返回所读取的数据元素个数、fid为文件句柄、size为可选项,若不选用则读取整个文件内容;若选用则它的值可以是下列值:N(读取N个元素到一个列向量)、inf(读取整个文件)、[M,N](读数据到M×N的矩阵中,数据按列存放)。precision用于控制所写数据的精度,其形式与fwrite函数相同。
3、文本文件的读写操作
1)读文本文件
fscanf函数可以读取文本文件的内容,并按指定格式存入矩阵。其调用格式为:
[A,COUNT]=fscanf(fid,format,size)
说明:其中A用来存放读取的数据,COUNT返回所读取的数据元素个数,fid为文件句柄,format用来控制读取的数据格式,由%加上格式符组成,常见的格式符有:d(整型)、f(浮点型)、s(字符串型)、c(字符型)等,在%与格式符之间还可以插入附加格式说明符,如数据宽度说明等。size为可选项,决定矩阵A中数据的排列形式,它可以取下列值:N(读取N个元素到一个列向量)、inf(读取整个文件)、[M,N](读数据到M×N的矩阵中,数据按列存放)。
2)写文本文件
fprintf函数可以将数据按指定格式写入到文本文件中。其调用格式为:
fprintf(fid,format,A)
说明:fid为文件句柄,指定要写入数据的文件,format是用来控制所写数据格式的格式符,与fscanf函数相同,A是用来存放数据的矩阵。
例6.9 创建一个字符矩阵并存入磁盘,再读出赋值给另一个矩阵。
>> a='string';
>> fid=fopen('d:char1.txt','w');
>> fprintf(fid,'%s',a);
>> fclose(fid);
>> fid1=fopen('d:char1.txt','rt');
>> fid1=fopen('d:char1.txt','rt');
>> b=fscanf(fid1,'%s')
b =
string

matlab读txt文件

fid=fopen('fx.txt','r');
%得到文件号
[f,count]=fscanf(fid,'%f %f',[12,90]);
%把文件号1的数据读到f中。其中f是[12 90]的矩阵
%这里'%f %f'表示读取数据的形势,他是按原始数据型读出
fclose(fid);
%关闭文件
另外有的txt文件还可以用load来打开
其语句为
f=load('fx.txt)
我个人觉得用第一种方式较好。因为有些时候,特别是fx.txt 的一行种有多个数据时用load
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MATLAB的文件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