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如何处理对铜皮进行Update to Smooth但还是存在Out of date shapes的问题

楼主(2020-03-16):
在使用动态铜皮的时候,会出现对铜皮进行Update to Smooth完了,还存在Out of date shapes的现象,如图1所示:
图1 铜皮信息图示
这种情况,可以先进行DB check,即点击Tools-Database Check选项。按图6-333示勾选内容,点击Check进行检查,如图2所示;
图2 DBDoctor选项卡
接着点击Tools-Update DRC选项进行DRC更新,如图3所示;
图3 更新DRC图示
最后,在状态栏里选择Smooth,再点击Update to Smooth可消除Out of date shapes,如图4所示。
图4 更新铜皮状态图示

网友:
处理对铜皮进行Update to Smooth但还是存在Out of date shape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