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m437更换内核后就无法启动了?

楼主(2020-03-16):
采用内核4.19.59编译完内核、模块、设备树后,将新编译产生的文件替换SD启动卡中rootfs分区对应文件,并安装模块到rootfs分区,系统启动卡在mmcblk1: p1 p2。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启动信息如下:
U-Boot 2014.07-00115-g6c69db3 (Jan 30 2016 - 17:32:22)

I2C:   ready
DRAM:  1 GiB
NAND:  512 MiB
MMC:   OMAP SD/MMC: 0, OMAP SD/MMC: 1
reading uboot.env
Could not probe the EEPROM at 0x50
Could not get board ID.
Net:   cpsw, usb_ethe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0 is current device
SD/MMC found on device 0
reading uEnv.txt
** Unable to read file uEnv.txt **
4133376 bytes read in 195 ms (20.2 MiB/s)
47121 bytes read in 9 ms (5 MiB/s)
Booting from mmc0 ...
Kernel image @ 0x82000000 [ 0x000000 - 0x3f1200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8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800000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8fff1000, end 8ffff810 ... OK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19.59 (nan@nan-virtual-machine) (gcc version 8.3.0 (GNU Toolchain for the A-profile Architecture 8.3-2019.03 (ARM-rel-8.36))) #1 PREEMPT Fri Jan 10 10:12:38 HKT 2020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OF: fdt: Machine model: TI AM437x GP EVM
[    0.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efi: Getting EFI parameters from FDT:
[    0.000000] efi: UEFI not found.
[    0.000000] cma: Reserved 48 MiB at 0xbd000000
[    0.000000]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    0.000000] AM437x ES1.2 (sgx neon)
[    0.000000] random: get_random_bytes calLED from start_kernel+0xa4/0x434 with crng_init=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416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976328K/1048576K available (8192K kernel code, 310K rwdata, 2612K rodata, 1024K init, 254K bss, 23096K reserved, 49152K cma-reserved, 212992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C00000 - 0xfff00000   (3072 kB)
[    0.000000]     vmalloc : 0xf0800000 - 0xff800000   ( 24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f0000000   ( 768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text : 0x(ptrval) - 0x(ptrval)   (9184 kB)
[    0.000000]       .init : 0x(ptrval) - 0x(ptrval)   (1024 kB)
[    0.000000]       .data : 0x(ptrval) - 0x(ptrval)   ( 311 kB)
[    0.000000]        .bss : 0x(ptrval) - 0x(ptrval)   ( 255 kB)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rcu: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Tasks RCU enabled.
[    0.000000] NR_IRQS: 16, nr_irqs: 16, preallocated irqs: 16
[    0.000000] L2C: platform modIFies aux control register: 0x0e030000 -> 0x3e430000
[    0.000000] L2C: DT/platform modifies aux control register: 0x0e030000 -> 0x3e430000
[    0.000000] L2C-310 enabling early BRESP for Cortex-A9
[    0.000000] OMAP L2C310: ROM does not support power control setting
[    0.000000] L2C-310 dynamic clock gating disabled, standby mode disabled
[    0.000000] L2C-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16 ways, 256 kB
[    0.000000] L2C-310: CACHE_ID 0x410000c9, AUX_CTRL 0x4e430000
[    0.000000] OMAP clockevent source: timer2 at 24000000 Hz
[    0.000013]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89478484971ns
[    0.000030] clocksource: timer1: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9635851949 ns
[    0.000039] OMAP clocksource: timer1 at 24000000 Hz
[    0.000408] clocksource: 32k_counter: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58327039986419 ns
[    0.000419] OMAP clocksource: 32k_counter at 32768 Hz
[    0.000783]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810] WARNING: Your 'console=ttyO0' has been replaced by 'ttyS0'
[    0.000815] This ensures that you still see kernel messages. Please
[    0.000820] update your kernel commandline.
[    0.000864]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87.37 BogoMIPS (lpj=9936896)
[    0.060185]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6037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60396]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61139]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61205] CPU0: Spectre v2: using BPIALL workaround
[    0.062055]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100000 - 0x80100060
[    0.062198] rcu: Hierarchical SRCU implementation.
[    0.062533] EFI services will not be available.
[    0.063443] devtmpfs: initialized
[    0.071741]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0.072128]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072151]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    0.075293]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075984] DMI not present or invalid.
[    0.0764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7806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    0.156038] l4_per_cm:clk:0240:0: failed to disable
[    0.157707]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    0.157741]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159410] omap_l3_noc 44000000.ocp: L3 debug error: target 8 mod:0 (unclearable)
[    0.159482] omap_l3_noc 44000000.ocp: L3 application error: target 8 mod:0 (unclearable)
[    0.164906] OMAP GPIO hardware version 0.1
[    0.173772] No ATAGs?
[    0.173796]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    0.173812]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    0.186941] edma 49000000.edma: TI EDMA DMA engine driver
[    0.190805]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91324] media: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    0.191366] videodev: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191479]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    0.191487]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    0.191509]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    0.191543] EDAC MC: Ver: 3.0.0
[    0.192488] omap-mailbox 480c8000.mailbox: omap mailbox rev 0x400
[    0.193094]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194183]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timer1
[    0.20177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202518] tcp_listen_portaddr_hash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    0.202553]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202613]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202686]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    0.202863]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    0.202887]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    0.20303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20357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203584]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203589]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203595]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206658] Initialise system trusted keyrings
[    0.206983]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14 max_order=18 bucket_order=4
[    0.211092]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211812]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    0.211844]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    0.211851]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    0.211888] ntfs: driver 2.1.32 [Flags: R/O].
[    0.214074] Key type asymmetric registered
[    0.214090] Asymmetric key parser 'x509' registered
[    0.214153]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    0.214303]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45)
[    0.214315]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214322]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214561]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214573]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    0.214580]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    0.217064] pinctrl-single 44e10800.pinmux: 199 pins, size 796
[    0.219985] pwm-backlight backlight: backlight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220083] pwm-backlight backlight: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0
[    0.262527]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0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    0.265721] omap8250 44e09000.serial: No clock speed specified: using default: 48000000
[    0.266430] 44e09000.serial: ttyS0 at MMIO 0x44e09000 (irq = 31, base_baud = 3000000) is a 8250
[    0.974441]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978495] omap8250 481a6000.serial: No clock speed specified: using default: 48000000
[    0.987295] 481a6000.serial: ttyS3 at MMIO 0x481a6000 (irq = 32, base_baud = 3000000) is a 8250
[    0.998227] omap_rng 48310000.r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ver. 20
[    1.004672] random: fast init done
[    1.008295] random: crng init done
[    1.013538] omapdss_dss 4832a000.dss: 4832a000.dss supply vdda_video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023064] omapdss_dss 4832a000.dss: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0
[    1.029983] DSS: OMAP DSS rev 2.0
[    1.034040] omapdss_dss 4832a000.dss: bound 4832a400.dispc (ops dispc_component_ops)
[    1.055520] brd: module loaded
[    1.067137] loop: module loaded
[    1.072834]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1.144242]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davinci mdio revision 1.6, bus freq 1000000
[    1.151944]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cf
[    1.160099] libphy: 4a101000.mdio: probed
[    1.164146]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phy[4]: device 4a101000.mdio:04, driver Micrel KSZ9031 Gigabit PHY
[    1.173930] davinci_mdio 4a101000.mdio: phy[5]: device 4a101000.mdio:05, driver Micrel KSZ9031 Gigabit PHY
[    1.184613] cpsw 4a100000.ethernet: Detected MACID = 60:64:05:67:74:a9
[    1.191281] cpsw 4a100000.ethernet: initialized cpsw ale version 1.4
[    1.197745] cpsw 4a100000.ethernet: ALE Table size 1024
[    1.203022] cpsw 4a100000.ethernet: cpts: overflow check period 500 (jiffies)
[    1.211556]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217409]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    1.223622]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    1.229292] omap_hsmmc 47810000.mmc: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2
[    1.261850]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    1.268640] ledtrig-cpu: registered to indicate activity on CPUs
[    1.27766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1.283483] Segment Routing with IPv6
[    1.287416] sit: IPv6, ipv4 and MPLS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    1.29425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299082]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1.303592] omap_voltage_late_init: Voltage driver support not added
[    1.310927] Loading compiled-in X.509 certificates
[    1.326082] GPIO line 119 (SelEMMCorNAND) hogged as output/low
[    1.332715] GPIO line 136 (SelLCDorHDMI) hogged as output/high
[    1.339299] omap-gpmc 50000000.gpmc: GPMC revision 6.0
[    1.344548] gpmc_mem_init: disabling cs 0 mapped at 0x0-0x1000000
[    1.352027] nand: device found, Manufacturer ID: 0x01, Chip ID: 0xdc
[    1.358468] nand: AMD/spansion S34ML04G2
[    1.362412] nand: 512 MiB, SLC, erase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128
[    1.370186] Using OMAP_ECC_BCH16_CODE_HW ECC scheme
[    1.375191] 10 fixed-partitions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omap2-nand.0
[    1.382183] Creating 10 MTD partitions on "omap2-nand.0":
[    1.387628] 0x000000000000-0x000000040000 : "NAND.SPL"
[    1.393878] 0x000000040000-0x000000080000 : "NAND.SPL.backup1"
[    1.400739] 0x000000080000-0x0000000c0000 : "NAND.SPL.backup2"
[    1.407517] 0x0000000c0000-0x000000100000 : "NAND.SPL.backup3"
[    1.414311] 0x000000100000-0x000000180000 : "NAND.u-boot-spl-os"
[    1.421356] 0x000000180000-0x000000280000 : "NAND.u-boot"
[    1.428107] 0x000000280000-0x0000002c0000 : "NAND.u-boot-env"
[    1.434785] 0x0000002c0000-0x000000300000 : "NAND.u-boot-env.backup1"
[    1.442156] 0x000000300000-0x000000a00000 : "NAND.kernel"
[    1.452172] 0x000000a00000-0x000020000000 : "NAND.file-system"
[    1.770019] omap_i2c 44e0b000.i2c: bus 0 rev0.12 at 100 kHz
[    1.777328] omap_i2c 4802a000.i2c: bus 1 rev0.12 at 100 kHz
[    1.783306] cpu cpu0: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5
[    1.788843] cpu cpu0: Dropping the link to regulator.5
[    1.794169] cpu cpu0: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5
[    1.800959] omap_gpio 44e07000.gpio: Could not set line 6 debounce to 200000 microseconds (-22)
[    1.809823] omap_hsmmc 48060000.mmc: Got CD GPIO
[    1.814946] omap_hsmmc 48060000.mmc: Linked as a consumer to regulator.1
[    1.849465] hctosys: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    1.861265] l4_per_cm:clk:0300:0: failed to disable
[    1.866796] vmmcwl_fixed: disabling
[    1.870531] ALSA device list:
[    1.873681]   No soundcards found.
[    1.878787]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0p2...
[    1.939410] mmc1: host does not support reading read-only switch, assuming write-enable
[    1.953780] mmc1: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    1.961863] mmcblk1: mmc1:aaaa SS08G 7.40 GiB
[    1.972476]  mmcblk1: p1 p2

网友:
    Could not probe the EEPROM at 0x50
Could not get board ID
    Unable to read file uEnv.txt
    先解决这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