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逆变器一工作,DSP自带的ADC采样就失真很严重

楼主(2020-03-16):
是用DSP28377自带的ADC采样电压、电流用于控制的,但是逆变器一工作,CCS-Graph看到的采集电压波形存在很大的畸变,但是DSP还在运行,现在怀疑是ADC参考电压收到逆变器IGBT干扰或者采样信号传输线上耦合到了干扰,求教分析

网友:
最好咨询硬件领域

网友:
变压器以及逆变这种干扰源要要从空间上原理ADC调理电路,尤其是基准电压,否则简直是灾难,大概率是基准电压手影响了,你可以测下基准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