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源程序代码分享:MATLAB实现图像的中值滤波 均值滤波 维纳滤波

楼主(2020-03-16):
MATLAB源程序代码分享:MATLAB实现图像的中值滤波 均值滤波 维纳滤波
%% 读入原始的彩色图片, 并显示
clear;clc;close all
I=imread('tupian.jpg');
figure
set(gcf,'units','normalized','position',[0.2 0.2 0.6 0.6]);  % 设置 figure 窗口的位置和尺寸
subplot(2,3,1)
imshow(I)
title('原始彩色图像')

%% 将彩色图像转换成灰度图像, 并显示
I=rgb2gray(I);     % rgb 图转换成灰度图
subplot(2,3,2)
imshow(I)
title('原始灰度图像')

%% 给灰度图像添加椒盐噪声, 并显示噪声图像
I1=imnoise(I,'salt & pepper',0.1);  % 原图添加椒盐噪声, 得到添加噪声之后的图 I1
subplot(2,3,3)
imshow(I1)
title('添加椒盐噪声之后的图')

%% 对噪声图像执行中值滤波, 并显示
I2=medfilt2(double(I1));          % 对 I1 执行中值滤波
subplot(2,3,4)
imshow(uint8(I2))
title('中值滤波之后的图')

%% 对噪声图像执行均值滤波, 并显示
h=fspecial('average',[5 5]);      % 定义 5*5 的均值滤波器模板
I3=filter2(h,double(I1));         % 使用均值滤波器模板, 对 I1 执行均值滤波
subplot(2,3,5)
imshow(uint8(I3))
title('均值滤波之后的图')

%% 对噪声图像执行维纳滤波, 并显示
I4=wiener2(double(I1),[5 5]);     % 对 I1 执行维纳滤波
subplot(2,3,6)
imshow(uint8(I4))
title('维纳滤波之后的图')

网友:
MATLAB实现图像的中值滤波 均值滤波 维纳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