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讲一下Matlab的eval函数的用法吧?

楼主(2020-03-16):
哪位大神给讲一下Matlab的eval函数的用法吧?help里面的内容都是英文,看不上很懂

网友:
    举个例子

    >> a=1:5;
    >> s='a.^2';
>> eval(s)
ans =
     1     4     9    16    25

网友:
    eval(expression); 是执行其参数中包含的expression matlab语句。
例如:
把August1.mat 到August3.mat 加载到MATLAB workspace:
    for d=1:3
       s = ['load August' int2str(d) '.mat']
   eval(s)
end

    以下是被执行的s语句:
    s =
   load August1.mat
    s =
       load August2.mat
    s =
       load August3.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