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μc/OS- -II在51单片机上的移植

楼主(2020-03-16):
摘要:研究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1在51微控制器上的移植,提出μc/OS-II任务
的编写规范以及注意事项。对μc/OS-II的移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为51平台的
更高层次的开发和拓展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 μc/OS-II; 51单片机;移植

0引言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嵌人式系统扮
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嵌人式系统设计日趋复杂,
嵌人式操作系统变得必不可少。嵌人式操作系统uc/
OS- -II凭借其源代码公开.结构小巧、内核可剥夺、实
时性高等诸多特性使它成为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情况
下嵌人式操作系统的重要选择之一。
c/OS- -l1的移植
1.1头文件处理
uc/0S-II要求所有的C源文件都要包含头文件
Includes.h。而在本文中另外增加一个头文件us-
er_ .configer.h, 要求在所有用户的程序中都必须包含
user_ configer.h, 在user_ .configer.h 中包含Includes.h
和特定应用的头文件和设置项,而在uc/0S-II的系
统文件中,只包含INCLUDES.H。所有有关应用的设
置改变都在user_ configer.h 中进行,Includes.h定下来
后就不必改动。这样做不仅大大减少了在编译过程中
uc/OS-II的系统文件的编译次数;缩短编译时间,而
且用户更改应用程序时不必改动uc/0S-II的系统文.
件。
1.2 OS_ _CPU.H文件
由于C语言中的short、int等数据类型依赖于处
理器,为了方便,一般在μc/0S _II内核中不直接使用
它们,以免产生错误隐患,而用移植性强的、不依赖于
处理器的数据类型代替。堆栈都是按字节操作的,故
数据类型0S_STK声明为8位。方向从低地址向高地
址方向递增,所以0S_ _STK _GROWTH设置为0。在本

文中把0S_ ENTER CRITICAL 0和0S_ EXIT_ CRITI-
CAL0定义为DisableINT0和EnableINTO,具体实现在
OS_ CPU_ C.C文件中。由于51没有软中断故直接定
义OS_ TASK SW0宏为函数0SCxSw0。
1.3 OS_ _CPU_ _C.C文件
移植μc/OS- -I1需要在0S_ _CPU_ _C.C中实现几个
重要的函数,其中OSTaskStkInit0用来初始化任务的
堆栈。堆的大小可根据任务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5
个系统钩子函数可直接定义它们为空函数。μc/OS -II .
要求用户提供一个周期性的时钟源,来实现时间的延
时和超时功能。时钟节拍应该每秒发生10-100次。为
了完成该任务,本设计使用51的定时器0来提供时
钟节拍,因此OS_CPU_C.C文件中还包括定时器0的
初始化函数。DisableINT0 、EnableINT0函数也在这个
文件中实现。
void *0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d), void *ppda-
ta, void *ptos, INT16U opl) reentrant
INT8 i;
OS_ STK *stk;
ppdata=ppdata;I1ppdata没被用到保留此语句防
止告警产生
opt = opt; /opt 没被用到保留此语句防止告警产生
*stk= (OS_ STK *)ptos; /用户堆栈最低有效地址
*atk++= 15; .
//用户堆栈长度
*stk++ = (INT16U)task & 0xFF; //任 务地址低8位
*stk++ = (INT16U)task >> 8;
//任务地址高8位
for(i=0;i<13;++)
*stk ++ = .0x00;
//PSW, ACC, B, DPL,

附件下载:

网友:
嵌人式操作系统结构小巧、内核可剥夺、实时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