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帕杰罗速跑汽车,自动定速巡航系统失效故障现象诊断与排除

楼主(2020-03-16):
    故障现象:2003款北京帕杰罗速跑(PAJER0 SPORT)3.0L汽车,自动定速巡航失效。

      故障诊断与排除:该车巡航系统与其他车型定速巡航系统大致相同,在结构上,该系统将真空执行器与节气门融合一体,取消中间连线和拉线,其中控制开关不仅能操作自动定速巡航,同时对于定速巡航中的故障,可以人工读取故障码,这一点是与其他车型不同之处。

  根据上述故障现象,先读取故障码,具体渎码方法如下(不用MUT-Ⅱ)。

      (1)在接通设定开关SET的情况下,将点火开关打到ON位。

  (2)在Is内接通恢复开关(RESUME)。

      (3)再次接通设定开关SET,踩制动踏板5s或更长时间,通过CRUISE灯闪亮读取故障码。

  读得故障码12,其含义是车速传感器信号异常。于是仔细检查车速传感器及其线路,发现其插线脱落。将插线插好后,试车,自动定速巡航系统功能恢复,故障排除。

网友:
    仔细检查车速传感器及其线路,发现其插线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