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日产蓝鸟轿车电动座椅不动作,调节失效故障现象诊断与排除

楼主(2020-03-16):
    故障现象:,该车电动座椅不动作,调节失效。

  故障诊断与排除:2004款蓝鸟轿车设置有八向电动驾驶座椅,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电路线束及插接件如图2所示,电路图如图2所示。

      (2)检查控制盒接地电路

  用电阻表检查端子2与搭铁点B23间是否导通,正常情况应导通,否则检查控制盒插接件及搭铁点B23的连接是否牢固。

      (3)检查控制盒

  用电阻表检查端子1分别与端子2及各N、R间是否导通,正常情况时应导通,否则应更换控制盒。

网友:
    正常情况应导通,否则检查控制盒插接件及搭铁点B23的连接是否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