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万用表测量接地电阻

楼主(2020-03-16):
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埋设接地体、引出接地级,以便将仪器设备可靠接地。为确保接地电阻符合要求,通常需要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如:日本共立4105A)进行测量。

       但实际工作中,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价高,难于找到,能否用万用表测量接地电阻呢?笔者用万用表在不同土质的土壤对接地电阻进行了实验,并将万用表所测数据和专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所测数据进行了比较,两者十分接近。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找两根8mm、1m长的圆钢,将其一端磨尖作为辅助测试棒,分别插入待测接地体A两侧5m远的地下,深度应在0.6m以上,并使三者保持一条直线。

       在这里,A为待测接地体,B、C为辅助测试棒。然后用万用表(R*1挡)测量A与B;A与C之间的电阻值,分别记作RAB、RAC、RBC,再经计算就可求出接地体A的接地电阻值。

       由于接地电阻指的是接地体与土壤间的接触电阻。设A、B、C三者的接地电阻分别为RA、RB、RC。再设A与B之间土壤的电阻为RX,因为AC、AB距离相等,可以为A与C之间的土壤电阻也为RX;又因为BC=2AB,所以B与C间的土壤电阻近似为2RX,则:

      RAB=RA+RB+RX。。。。。。

      ①RAC=RA+RC+RX。。。。。。

      ②RBC=RB+RC+2RX。。。。。。

      ③将①+②—③即得:RA=(RAB+RAC—RBC)/2。。。。。。④

      ④式即为接地电阻的计算公式。

      实测例子:今测得某接地体的数据如下:RAB=8.4∩,RAC=9.3∩,RBC=10.5∩。则:

      RA=(8.4+9.3—10.5)/2=3.6(∩)

      所以,被测接地体A的接地电阻值为3.6∩。

      值得注意的是:测量前需要将A、B、C三个接地体用砂纸打磨发亮,尽量减少表笔与接地体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减少误差。

网友:
于接地电阻指的是接地体与土壤间的接触电阻。